[应用相关] stm32ADC连续转换DMA +FIFO的问题

楼主(2016-11-22):
让stm32连续转换某个通道,通过DMA存到一个AD[32]的数组里面,连续存 先进先出模式 FIFO,需要的时候,再将所有的数组累加并除以32(移位),有人做个类似的程序吗?

网友A:
ADC连续转换,你加了ADC中断没有?加了 如果你有其他任务,你要注意了

网友:
ADC转换的值又不是不定长的 需要FIFO来干嘛?

网友B:
dma处理不了数据,只能完成存放的操作,也没有什么fifo,根据dma指针就知道当前数据在哪儿了

网友C:
对于ADC你需要FIFO来干嘛?又不是像串口那样接受的不定长度的数据,那个看情况才需要FIFO。

网友D:
如果你ADC有个阈值电压,需要实时的做出反应,而软件触发的方式不是实时的,很难及时的更正,那就把ADC配置成看门狗模式

网友E:
没问题啊,可以实现,类似的做过,建议你缓冲在大些,dma是有意义的,上面几位都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