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6221上电瞬间电流尖峰问题

楼主(2016-11-22):
tps56221上电瞬间,电流峰值到达20a,5us,后电源输出正常,问题大概是哪里引起

网友A:
与输出滤波电容质量有关,可适当增大电容值

网友:
电流大又不是电压高,开机瞬间有冲击是正常现象,不然为什么现在有些电源 使用软启动呢?

网友B:
这是电容的瞬态充电电流,说明你的测试设备不错,居然能看到这么短时的电流参数。如果滤波电容容量不是很小,那么这是正常的。

网友C:
通常,滤波电容容量越大,瞬态充电电流也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