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i4463的发送和接收问题

楼主(2016-11-22):
1.si4463的发送和接收r能不能使用同一个频点,怎么用?2filter怎么去配置?如何配置.

网友:
时分法是最传统的双工工作方式

网友A:
TDD就是时分
FDD就是频分
如果你选着了了时分,时间的同步精度直接决定了你系统的传送能力

网友B:
楼主最好,考虑下你要得传送能力,和今后可能要扩充的传送能力
根据这个能力来做定时间同步机制

网友C:
时分法,在时间上分开,这段时间,只发送,下一段时间,只接收,如此循环。

网友D:
可以把ADC做成软件触发加中断,单次模式。你再用个变量,计数变成多次可控的采样。做那么平滑之类的..... stm32的ADC相较于其他单片机做的还是挺好的

网友E:
1:可以的,si4463是半双工的方式,不会有问题。
2:配置是由软件自动生成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