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6.3问题

楼主(2016-11-22):
原来IAR5.3的工程,移至6.3下,编译,0error,0warning。  链接时出现问题,e183:Static overlay map generation(-xo) is not supported forMSP430 processor,,,解决办法就是进去工程属性Linker  -》List    uncheck "Static overlay map"  问题就处理了。但是后面又出现新的问题,当然都是builder,0errors,0warning。链接时出现  e46:Undefined external "__iar_HWMUL" referred in adc10_a   ,本人看到6.3的inc/HwMulSetup.h  文件有定义,把此文件加入工程,问题依然存在,求助论坛网友,给我提供解决思路。

网友:
工程选项里的assemler--preprocessor选项卡下加了路径吗?

网友A:
我觉得除非为了支持新的MCU,否则轻易不要升级,升级后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B:
不要一味追求最新版,除非是因为芯片不支持。
并且越是最新版,**的可能不会很好

网友C:
我也出现了 这问题 官方的解释:
Technical Note 79022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_iar_HWMUL" ...

EW targets:        430
EW component:        Linker
Keywords:        XLINK
Last update:        March 30, 2015
Problem
Trying to build an established project using version 6.20 (or later), linking fails with the message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_iar_HWMUL" ...
Suggested solution
Use the default linker xcl-file for the installation you are using.

Background
The symbol __iar_HWMUL has been introduced with 6.20.

Using lnk430f149.xcl as example, there are new lines as below:

// -----------------------------------------------
// Hardware multiplier location
//
-D__iar_HWMUL=130
Note
In general, there are good reason to use only matching versions (e.g., header files, xcl-files, libraries, tools from the same release).

All product names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网友D:
IAR5.3的最经典,5.5版本以上有一大片仿真器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