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三相电路发生器疑问

楼主(2016-11-22):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三极管三相电路发生器,可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三极管不是只有反相的功能吗?为何还能让相位偏移120度,求大神指导啊,谢谢!

楼主:
问题是怎么能够移120度啊,能不能解释详细点啊谢谢了啊!

网友A:
60°+180°=240° (-120°),

网友B:
那三组22k电阻和1uF电容,每组各移相60度。经三极管反相(180度),相当于移相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三组22k电阻和1uF电容,每组各移相60度。经三极管反相(180度),相当于移相120度。 ...

60度的相移是如何算出来的啊,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度的相移是如何算出来的啊,谢谢啊!

这个还真没有办法准确计算,因为三极管的输入电阻并非定值,而三极管工作于大信号的状态(输出不是正弦波)。
我猜测原作者是试出来的。
即使按照图中数值可以振荡于50Hz,温度变化或者电源电压变化也会偏离50Hz。

网友A:
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选择,

好吧!

网友C:
他说是SINEWAVE。。。。会是SINEWAVE么?

网友D:
楼主是否有测试过,真的能够输出3相信号吗?

网友E:
欢迎资深专家进来,额也想知道怎么移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有测试过,真的能够输出3相信号吗?

沿信号通路,三部分电路完全相同。只有产生振荡,必是三相,相与相之间12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说是SINEWAVE。。。。会是SINEWAVE么?

肯定不是正弦,原作者吹牛罢了。
实际波形是上升下降沿略倾斜(有点梯形的意思)的矩形波。

网友C:
Multisim给出的波形。
上边接近正弦波,下边就差远了。

网友D:
我水平低,仿真还是懂一点,如果仿真通不过,实物电路就别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ultisim给出的波形。
上边接近正弦波,下边就差远了。

你的软件还能出这样的波形,我的软件,等了500秒没动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ultisim给出的波形。
上边接近正弦波,下边就差远了。

原图1k5加22k,9V电源,偏置电流较大,所以削底。
如果增加22k电阻到几倍(同时减少1uF电容),可以使上下一起削。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直接做?

网友D:
    换其它型号三极管,在B极接电阻到地,正如Maychang大所说,调小基极电流,波形如馒头大师的馒头,因为是单向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其它型号三极管,在B极接电阻到地,正如Maychang大所说,调小基极电流,波形如馒头大师的馒头,因为 ...

哦,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直接做?

额,不是要做这个电路,只是看到了三极管还有这种用法,想弄懂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啊!

经反复调整,可以得到有直流分量的三相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经反复调整,可以得到有直流分量的三相信号。

这信号比较接近正弦。
原因是调整电阻后(很花费时间),使得环路增益略大于1
但这种情况不稳定,温度变化(影响三极管放大倍数)或者更换三极管,即可能不振荡或者切峰。

您说得不错,电路、器件调整很费事,而且估计计算频率很难,我是不懂计算。看来用软件实现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信号比较接近正弦。
原因是调整电阻后(很花费时间),使得环路增益略大于1。
但这种情况不稳定,温度变 ...

所以做模拟的人是多么的牛,如果用MCU一把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所以做模拟的人是多么的牛,如果用MCU一把搞定

问题是还没有MCU时就需要三相正弦信号发生器了,当时只能这么办。

网友D:
   为什么是3相?一个三极管组成参数一样的电路为一级,每级周期都一样,任意一周按照顺序平均划分为三时段,每时段的开始时刻就是输出一个波(两半波),就为三相。但是整个电路必须奇数级,末级输出与首级输入反相,才能正常工作。附件为5相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3相?一个三极管组成参数一样的电路为一级,一个周期按照顺序平均划分为三时段,每时段输出一个 ...

但是整个电路必须奇数级,末级输出与首级输入反相,才能正常工作
不一定。完全可以做出四相电路、六相电路。

我试了4相,不成功,照说无稳轮流导通可以,双数也应可以,我继续测试。

网友A:
偶数相需要隔直,否则容易死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偶数相需要隔直,否则容易死锁,

    奇数电路直接加一级成偶数,电路参数调了来调去,总是动了几下很小幅度就卡了,我想是不是跟环形振荡一样需要奇数单元,隔直还没有试。
   另外,按照前面分析,整个电路的振荡周期,只需计算一个单元就行,但是用积分充电时间公式和直接0.7RC都没有算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奇数电路直接加一级成偶数,电路参数调了来调去,总是动了几下很小幅度就卡了,我想是不是跟环形振荡 ...

偶数,直流是正反馈,整个电路状态会稳定下来。。。。

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