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卡尔曼滤波生成姿态角反应很慢啊,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2016-11-22):
我用卡尔曼滤波生成姿态角,卡尔曼是抄别人的,虽然很稳吧,但反应太慢,完全跟不上实际的角度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采样的时间是怎么算的,采样时间的长短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浮点算的吧?

楼主:
请问什么是浮点啊

网友B:
是不是平台变掉了。 处理速度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平台变掉了。 处理速度慢了

请问什么是平台

网友B:
比如你炒的别人的算法 别人是在A8处理器上实现的 而你是在stm8上实现的 差距就很大了 几百倍的运算差距,浮点就更不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炒的别人的算法 别人是在A8处理器上实现的 而你是在stm8上实现的 差距就很大了 几百倍的运算差距, ...

涨姿式了,大神解释的很易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涨姿式了,大神解释的很易懂;

我不是大神 只是路过对你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猜测 具体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实验去证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神 只是路过对你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猜测 具体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实验去证实 ...

大哥经验比我这小白多太多了,所以只能崇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经验比我这小白多太多了,所以只能崇拜了;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互相学习

网友D(2018-04-12):
请问什么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