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 怎么样才能删除所有注释

楼主(2016-11-22):
需要删掉//开头的注释和/****  ***/这种注释,是删掉不是取消注释 不是comment Selection求助!

网友A:
用C file操作源文件,通过规则来删除字符

网友B:
提交代码不留注释?别让别人看??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写个小工具。。。。。。。。
我以前做过,可以把注释从一种风格变到另一种。。。。删掉就更简单。
不过现在也找不到了。

网友D:
注释不多,就一个一个删吧,,正好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注释
快速方法---闪删--好像没有

网友E:
自己做个vbs吧很简单。
不理解你删它干嘛,你是怕别人看懂吗?不想给源码可以做成库。

网友F:
以前用quartus的时候感觉很容易注释和屏蔽注释

网友G:
可以转换成其他的文件格式,然后如果是中文代码就变成乱码了。如果是英文的,不好弄啊,不知道怎么用通配符来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