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前后两次通电运行效果不同

楼主(2016-11-22):
我写一个简单是led灯程序,是两个led灯交替闪烁,结果一次通电可以正常运行,第二次就是两个灯一起闪,第三次又是正常的。(程序太简单的就不贴了,就是大循环里取反一个灯,延时后再取反另一个灯)

网友A:
不妨放试试看,你把这个延时写长一些,例如5s。再看看,上电的时候不要插仿真器

网友B:
加个led的初始化看看,能闪,那延时和单片机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