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太阳能板阴天时充电电流过小

楼主(2016-11-22):
现遇到麻烦,用太阳能板给12V,4.5AH蓄电池充电,在阴天的时候,太阳能板给电池直冲,测得充电电流只有几毫安,远远达不到要求,现有什么解决方案让在阴天时充电电流可以满足要求,至少也要100多毫安吧!太阳能板最大功率15W,最大电压18.5V,最大电流1.08A

网友A:
阴天太阳能电池的输出能量会大减,如果要满足充电能量,你需要增大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根据当前电池能提供的充电电流下限计算要多少个这样的电池才能满足。

网友B:
解决方案让在阴天时充电电流可以满足要求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办法了,其实增大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C:
阴天本来太阳能板的吸收热量小,这个应该无解。

网友D:
电压(电流)低于一定值时,断开充电
加个mos管?

来自android

网友E:
这个很正常的,,光照强度不充足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