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保护GPIO?限流电阻+什么?

楼主(2016-11-22):
本来以为直接接个10K的限流电阻应该够了

但是看到INJ电流的 正灌入是0mA, 负灌入是-5mA

Injected current on five-volt tolerant I/O –5/+0 mA
Positive injection is not possible on these I/Os. A negative injection is induced by VIN<VSS. IINJ(PIN) must
never be exceeded. Refer to Table 11 for the values of the maximum allowed input voltage

GPIO不能超过VCC+4V,即使接了限流电阻也会有电流灌入。
那么是在限流电阻后面接一个稳压管还是TVS管呢?

网友A:
为了一个错误的设计加保护...注定解决不了问题啊.你只看到了大小,没看到时间...所有保护都是滞后的.

楼主:
那么如何接一个外部ADC输入呢?
比如正常0~5V,用电阻分压。
但是如果用户接了12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一个错误的设计加保护...注定解决不了问题啊.你只看到了大小,没看到时间...所有保护都是滞后的. ...

不清楚为什么是错误的设计?
我觉得接错线,烧坏了设备是说得通的。
但是如果能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不烧坏,岂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为什么是错误的设计?
我觉得接错线,烧坏了设备是说得通的。
但是如果能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不烧坏, ...

该烧就烧.烧不死成了个半死,还不如死了好....你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网友B:
得看GPIO是做什么用,作为外部接口加TVS管是有必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如何接一个外部ADC输入呢?
比如正常0~5V,用电阻分压。
但是如果用户接了12V呢? ...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阳极接在信号上,阴极接在VCC上,就可以把上限限制在VCC+0.3V一下
阳极接在GND上,阴极接在信号上,就可以把上限限制在-0.3V以上

网友D:
楼主想得太多了。造芯片的已经帮你想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你只需要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可以多了解了解芯片内部IO的硬件原理

网友:
电源加tvs或者齐纳管 ……采样线串ptc及双二极管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看GPIO是做什么用,作为外部接口加TVS管是有必要的

低压tvs漏电流800ua……不能直接加在ad口

网友:
根据需要来做,看你具体怎么用了,用于干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烧就烧.烧不死成了个半死,还不如死了好....你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这种回帖就是垃圾,装逼的典范。。。。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讨论,装逼的那层除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回帖就是垃圾,装逼的典范。。。。

想想交通事故的处理.你会明白的....

网友F(2020-05-01):
最近连续烧坏了两片STM32F103VET6了,保护还是需要的。

网友G:
要从系统的角度去设计,一般用不到保护到IO管脚,如果干扰已经需要你去保护IO了,可能系统设计就存在问题了,即使IO保住了,其它的性能恐怕也差到不可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