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如何在线仿真,还是脱机仿真

楼主(2016-11-22):
psoc如何在线仿真,还是脱机仿真

网友A:
可以在线仿真,不过要买一个仿真器,具体要看你要用哪个单片机了

网友B:
要在线仿真
PSoC1的话可以用cy3215

网友C:
#define USCI_A0_VECTOR      (56 * 2u) /* 0xFFF0 USCI A0 Receive/Transmit */为什么没有USCI_A1_VECTOR的定义呢

网友D:
psoc3/5可以用minipro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