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extern与头文件(*.h)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6-11-22):
如果我想引用一个全局变量或函数a,我只要直接在源文件中包含#include<xxx.h> (xxx.h包含了a的声明)不就可以了么,为什么还要用extern呢??

       这个问题一直也是似是而非的困扰着我许久,经过实践和查找资料,有如下总结:

一、头文件

        首先说下头文件,其实头文件对计算机而言没什么作用,她只是在预编译时在#include的地方展开一下,没别的意义了,其实头文件主要是给别人看的。

         我做过一个实验,将头文件的后缀改成xxx.txt,然后在引用该头文件的地方用

#include"xxx.txt"

         编译,链接都很顺利的过去了,由此可知,头文件仅仅为阅读代码作用,没其他的作用了!

        不管是C还是C++,你把你的函数,变量或者结构体,类啥的放在你的.c或者.cpp文件里。然后编译成lib,dll,obj,.o等等,然后别人用的时候,最基本的gcc hisfile.cpp yourfile.o|obj|dll|lib 等等。
       但对于我们程序员而言,他们怎么知道你的lib,dll...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要看你的头文件。你的头文件就是对用户的说明。函数,参数,各种各样的接口的说明。
        那既然是说明,那么头文件里面放的自然就是关于函数,变量,类的“声明”(对函数来说,也叫函数原型)了。记着,是“声明”,不是“定义”。

       那么,我假设大家知道声明和定义的区别。所以,最好不要傻嘻嘻的在头文件里定义什么东西。比如全局变量:
/*xx头文件*/
#ifndef _XX_头文件.H
#define _XX_头文件.H
int A;
#endif

        那么,很糟糕的是,这里的int A是个全局变量的定义,所以如果这个头文件被多次引用的话,你的A会被重复定义,显然语法上错了。只不过有了这个#ifndef的条件编译,所以能保证你的头文件只被引用一次,不过也许还是不会出岔子,但若多个c文件包含这个头文件时还是会出错的,因为宏名有效范围仅限于本c源文件,所以在这多个c文件编译时是不会出错的,但在链接时就会报错,说你多处定义了同一个变量,

Linking...
incl2.obj : error LNK2005: "int glb" (?glb@@3HA) already defined in incl1.obj
Debug/incl.exe : fatal error LNK1169: one or more multiply defined symbols found

注意!!!

楼主:
二、extern

        这个关键字真的比较可恶,在定义变量的时候,这个extern居然可以被省略(定义时,默认均省略);在声明变量的时候,这个extern必须添加在变量前,所以有时会让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声明还是定义。或者说,变量前有extern不一定就是声明,而变量前无extern就只能是定义。注:定义要为变量分配内存空间;而声明不需要为变量分配内存空间。

     下面分变量和函数两类来说:

(1)变量

尤其是对于变量来说。
extern int a;//声明一个全局变量a
int a;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

extern int a =0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 并给初值。
int a =0;//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并给初值,

        第四个 等于 第 三个,都是定义一个可以被外部使用的全局变量,并给初值。
       糊涂了吧,他们看上去可真像。但是定义只能出现在一处。也就是说,不管是int a;还是extern int a=0;还是int a=0;都只能出现一次,而那个extern int a可以出现很多次。

        当你要引用一个全局变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声明,extern int a; 这时候extern不能省略,因为省略了,就变成int a;这是一个定义,不是声明。注:extern int a; 中类型int可省略,即extern a; 但其他类型则不能省略。

(2)函数
       函数,对于函数也一样,也是定义和声明,定义的时候用extern,说明这个函数是可以被外部引用的,声明的时候用extern说明这是一个声明。 但由于函数的定义和声明是有区别的,定义函数要有函数体,声明函数没有函数体(还有以分号结尾),所以函数定义和声明时都可以将extern省略掉,反正其他文件也是知道这个函数是在其他地方定义的,所以不加extern也行。两者如此不同,所以省略了extern也不会有问题。
    比如:
/*某cpp文件*/
int fun(void)
{
      return 0;
}

很好,我们定义了一个全局函数
/*另一cpp文件*/
int fun(void);
我们对它做了个声明,然后后面就可以用了
加不加extern都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对fun的声明 放在一个头文件里,最后变成这样
/*fun.h*/
int fun(void);   //函数声明,所以省略了extern,完整些是extern int fun(void);
/*对应的fun.cpp文件*/
int fun(void)
{
     return 0;
}//一个完整的全局函数定义,因为有函数体,extern同样被省略了。
       然后,一个客户,一个要使用你的fun的客户,把这个头文件包含进去,ok,一个全局的声明。没有问题。
但是,对应的,如果是这个客户要使用全局变量,那么要extern 某某变量;不然就成了定义了。

楼主:
总结:

        对变量而言,如果你想在本源文件(例如文件名A)中使用另一个源文件(例如文件名B)的变量,方法有2种:(1)在A文件中必须用extern声明在B文件中定义的变量(当然是全局变量);(2)在A文件中添加B文件对应的头文件,当然这个头文件包含B文件中的变量声明,也即在这个头文件中必须用extern声明该变量,否则,该变量又被定义一次。

       对函数而言,如果你想在本源文件(例如文件名A)中使用另一个源文件(例如文件名B)的函数,方法有2种:(1)在A文件中用extern声明在B文件中定义的函数(其实,也可省略extern,只需在A文件中出现B文件定义函数原型即可);(2)在A文件中添加B文件对应的头文件,当然这个头文件包含B文件中的函数原型,在头文件中函数可以不用加extern。

楼主:
对上述总结换一种说法:

         (a)对于一个文件中调用另一个文件的全局变量,因为全局变量一般定义在原文件.c中,我们不能用#include包含源文件而只能包含头文件,所以常用的方法是用extern  int a来声明外部变量。   另外一种方法是可以是在a.c文件中定义了全局变量int global_num ,可以在对应的a.h头文件中写extern int global_num ,这样其他源文件可以通过include a.h来声明她是外部变量就可以了。

      (b)还有变量和函数的不同举例

          int fun(); 和 extern int fun(); 都是声明(定义要有实现体)。  用extern int  fun()只是更明确指明是声明而已。

          而 int a;   是定义

               extern int a; 是声明。

(3)此外,extern修饰符可用于C++程序中调用c函数的规范问题。

比如在C++中调用C库函数,就需要在C++程序中用extern “C”声明要引用的函数。这是给链接器用的,告诉链接器在链接的时候用C函数规范来链接。主要原因是C++和C程序编译完成后在目标代码中命名规则不同。

C++语言在编译的时候为了解决的多态问题,会将名和参数联合起来生成一个中间的名称,而C语言则不会,因此会造成链接时找不到对应的情况,此时C就需要用extern “C”进行链接指定,这告诉编译器,请保持我的名称,不要给我生成用于链接的中间名。

楼主:
三、extern和头文件的联系
        这种联系也解决了最初提出的2个问题:

(a)用#include可以包含其他头文件中变量、函数的声明,为什么还要extern关键字?

       (b)如果我想引用一个全局变量或函数a,我只要直接在源文件中包含#include<xxx.h> (xxx.h包含了a的声明)不就可以了么,为什么还要用extern呢??

         答案:如果一个文件(假设文件名A)要大量引用另一个文件(假设文件名B)中定义的变量或函数,则使用头文件效率更高,程序结构也更规范。其他文件(例如文件名C、D等)要引用文件名B中定义的变量或函数,则只需用#include包含文件B对应的头文件(当然,这个头文件只有对变量或函数的声明,绝不能有定义)即可。

楼主:
那是一个被遗忘的年代,那时,编译器只认识.c(或.cpp)文件,而不知道.h是何物的年代。
       那时的人们写了很多的.c(或.cpp)文件,渐渐地,人们发现在很多.c(或.cpp)文件中的声明变量或函数原型是相同的,但他们却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地将这些内容敲入每个.c(或.cpp)文件。但更为恐怖的是,当其中一个声明有变更时,就需要检查所有的.c(或.cpp)文件,并修改其中的声明,啊~,简直是世界末日降临!
       终于,有人(或许是一些人)再不能忍受这样的折磨,他(们)将重复的部分提取出来,放在一个新文件里,然后在需要的.c(或.cpp)文件中敲入#include   XXXX这样的语句。这样即使某个声明发生了变更,也再不需要到处寻找与修改了---世界还是那么美好!
        因为这个新文件,经常被放在.c(或.cpp)文件的头部,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头文件”,扩展名是.h.
        从此,编译器(其实是其中预处理器)就知道世上除了.c(或.cpp)文件,还有个.h的文件,以及一个叫做#include命令。

网友A:
是一个全局变量能够在各个c文件中使用吧

网友:
不错 总结的很好

楼主:
我看到之后也很是震惊,转来了。

网友B:
头文件是包含进来,而外部关键字是用于告诉系统这个对象是其他的,查找就行了。不用全部替换,是引用。

网友C:
头文件仅仅为阅读代码作用,没其他的作用了!

网友B:
extern可以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标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定义。

网友D:
这些基础的东西很有必要好好掌握掌握,要不你会用而已,深入点你迷糊了。

网友D:
好多人都不会在自己程序使用extern

网友E:
extern 关键字要重复一次在本文件内,也就是把另外一个文件定义的内容复制一遍过来,然后加上这个关键字,告诉系统,该内容为别的文件内有的,我们共用

网友F:
C primer plus不错,感兴趣的可以学习学习,例程丰富。

网友:
这个以后做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试试,我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