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二分查找算法

楼主(2016-11-22):
lg, go
二分查找算法是在有序数组中用到的较为频繁的一种算法,在未接触二分查找算法时,最通用的一种做法是,对数组进行遍历,跟每个元素进行比较,其时间为O(n).但二分查找算法则更优,因为其查找时间为O(lgn),譬如数组{1, 2, 3, 4, 5, 6, 7, 8, 9},查找元素6,用二分查找的算法执行的话,其顺序为:
    1.第一步查找中间元素,即5,由于5<6,则6必然在5之后的数组元素中,那么就在{6, 7, 8, 9}中查找,
    2.寻找{6, 7, 8, 9}的中位数,为7,7>6,则6应该在7左边的数组元素中,那么只剩下6,即找到了。

    二分查找算法就是不断将数组进行对半分割,每次拿中间元素和goal进行比较。

楼主: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二分查找
int binary_search(int* a, int len, int goal);

int main()
{
    const int LEN  = 10000;
    int a[LEN];
    for(int i = 0; i < LEN; i++)
        a[i] = i - 5000;
    int goal = 0;
    int index = binary_search(a, LEN, goal);

    if(index != -1)
        cout<<goal<<"在数组中的下标为"<<binary_search(a, LEN, goal)<<endl;
    else
        cout<<"不存在"<<goal<<endl;
    return 0;
}

int binary_search(int* a, int len, int goal)
{
    int low = 0;
    int high = len - 1;
    while(low <= high)
    {
        int middle = (low + high)/2;
        if(a[middle] == goal)
            return middle;
        //在左半边
        else if(a[middle] > goal)
            high = middle - 1;
        //在右半边
        else
            low = middle + 1;
    }
    //没找到
    return -1;
}

网友A:
基本的算法,以前有个C语音算法一百例

网友:
二分查找又称折半查找,优点是比较次数少,查找速度快,平均性能好;其缺点是要求待查表为有序表,且插入删除困难。因此,折半查找方法适用于不经常变动而查找频繁的有序列表。

网友B:
论坛有算法教程的,可以直接搜。

网友C:
二分查找算法就是不断将数组进行对半分割,每次拿中间元素和goal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