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各位大侠看看 这是什么CPU

楼主(2016-11-22):
各位大侠看看 这是什么CPU
各位大侠,芯片上没丝印所以拍具体细节没用
特征是晶振的位置在41 40两个管脚,各位大侠有刚好用过的就告诉下,谢谢。
如果需要仔细分析的话还是我自己来吧。

网友A:
你以为大家是神仙啊

网友A:
能基本确定是单片机,12M晶振啊。

网友B:
是那个单片机吧?丝印都看不到,得神仙才看的出。。。

楼主:
就是因为没丝印才求助的啊。

网友C:
把你那48脚的片子上面什么字搞出来

网友D:
都被磨了。。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E:
这种贴发的真没意思

网友F:
你要把原理图操出来,大家能帮你看一下,不过看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大用,花这个精力早就做出来了

网友G:
图片拍的不清晰,看不出来

网友H:
6脚的,应该是JTAG或者swd,估计AT的或者arm的片子居多

网友I:
44脚,肯定单片机了...

网友J:
取下来,反面应该会有字,但是要刚好是这家出的芯片才能看懂。
建议你抄一下原理图,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有了原理图就好办很多。

网友K: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可能是atmel的,这个板子是不是还差个LCD?

网友L:
问供应商。。。有没有符合要求的MCU,然后进行匹配

网友M:
1、量一下单片机电压多少V的,如果是5V的那么几乎可以排除 STM32之类的CROTEX - M(注意是"几乎")。
2、12M的晶振。或许是51系列的。

网友N:
64个管脚,应该是个单片机啊,外部晶振8M

网友O:
89s51,
试试运气。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能基本确定是单片机,12M晶振啊。

12M可以PLL到1GH在哦

网友Q:
引用 网友P:
12M可以PLL到1GH在哦

人家是分频到1M的。。。。。。。。

网友R:
大家一起来猜谜。

网友S:
OSC是在40几后面的脚,没用过

网友T:
额,表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