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初次接触STM32,居然范例程序都跑飞????请大神帮忙解惑

楼主(2016-11-22):
就是那个闪灯的范例,修改了一点点,3秒就跑飞了???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 (1)
                {
                PCout(13)=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PCout(13)=0;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PCout(13)=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PCout(13)=0;
          Delay(0x0ffff);
          Delay(0xfffff);
                PCout(13)=1;
                Delay(0x0ffff);
          Delay(0xfffff);
                PCout(13)=0;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
}

原来的程序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 (1)
                {
                PCout(13)=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PCout(13)=0;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
}

这个就木有问题。

初次接触,还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你调试一下啊

网友B:
能通过编译么?

网友C:
你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啊

网友D:
重复的代码那么多,为何?

网友E:
查一下时钟配置,另delay是通过软件实现,还是systick实现

网友F:
delay函数是不是有问题,里面的值太大了?

网友G:
重复的代码太多啦  简化下

楼主: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这个是延时的代码。就是觉得奇怪,重复多几段,程序就跑飞了
应该不是delay

网友H:
调试一下 看看是死在哪里了

网友I:
黑锅好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这个是延迟

网友K:
跑飞了是什么意思 ,总的描述一下吧。

网友L:
问题就在你这for写法,换种方法:
i= nCout;
while(i--);

网友L:
我有时调试发现那样写i的步进怎么变成2了,所以后来跑不到i==0,然后就死循环了,你把改成nCount<2,保证OK

网友M:
编译器优化等级改成0

楼主:
这个是厂家给我的范例
加很多延时是要看 灯的不同的闪烁状态
想不到这么简单的程序还是会跑飞。

就是灯不闪了。。。。

楼主:
延时改了还是会跑飞。。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while(nCount--);
}
只不过,跑飞的时间要久一些

楼主:
编译器优化等级本来是0,改为3反而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