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如何添加emd工具箱

楼主(2016-11-22):
本人MATLAB初学者,恳求大师指点

网友A(2017-02-28):
要先下载EMD工具箱,然后安装
1、首先下载emd工具箱,下载后解压放在matlab的toolbox工作路径下。
2、打开matlab,选择File- Set Path- Add with Subfolders-你刚才下载的工具箱(package_emd)点进去- Save- Close。
3、此时选择添加的文件件为工作路径。
4、在Command Window里面输入mex -setup回车,问是否选择已有的编译器你选y回车,再问选择哪个编译器,你可以选择C++的那个选择相应的编号(如 2)回车,然后让你核对是否选择对了编译器等等,你输入y回车。。。就安装成功了

网友A:
http://rcada.ncu.edu.tw/research1.htm
上面这个网站可以了解相关资料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