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怎样输出一个完全差分信号?

楼主(2016-11-22):
我想用运放设计一个完全差分输出的电路。

信号频率范围:1-5K

输出信号幅度:+ - 10V.

这个信号输出差分器,有时只需要输出半个正的正弦,有时只需要输出半个负的正弦波,或有时输出阶梯波,我想用MCU的DA来产生这个信号,

有需要的话可以用两种DA.  因为我要可以方便控制输出的波形和频率。

这样的要求选用什么运放合适? 怎样设计?有参考图吗?

谢谢!万分感激。

网友A:
没有成本压力的话选用差分输出的运放做,如果有成本压力,就用普通运放做,但是不论哪种方案,都可能无法达到“完美”的标准,因为“完美”本身就是没有量化标准的

网友A:
因为信号频率不高,所以选用普通的高压运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