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如何 取出 浮点型数据 的字节格式 ?浮点数处理问题

楼主(2016-11-22):
各位大侠好,求指导
C语言中如何 取出 浮点型数据 的字节格式 ? 如 : -12.5 在内存中占用4个字节,其字节格式为 0xC1480000
我要把 -12.5这个值通过modbus通信传出去,能通过什么语句取出内存中的这4个字节吗?或者要用什么算法来计算出这4个字节吗?
使用KEILL,C语言编程实验时,我把 指向值为-12.5的变量 的指针 强制转换为unsigned long 然后读取指针下的数据,不好使~~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分享一下:
把float数据区看做一块内存区域,通过指向它的指针强制解释为uchar类型就读出来了
例如:
float test222=-12.5;
void *p222=(void*)&test222;
ADD222=*(*unsigned char)(p222);//读出最低位的那个字节
...
ADD555=*((*unsigned char)(p222)+3);//读出最高位的那个字节

网友A:
float test222=-12.5;
unsigned char buff[sizeof(float)];

memcpy(buff,&test222,sizeof(test222));

好了,数据在buff中,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网友B:
用union很方便

网友C:
1. pointer method
void put_float(float a)
{
    char *cp=(char*)&a;
    Output(*cp++);
    Output(*cp++);
    Output(*cp++);
    Output(*cp);
}
float get_float()
{
    float f;
    char *c = (char*)&f;
    c[0] = Input();
    c[1] = Input();
    c[2] = Input();
    c[3] = Input();
    return f;
}
2. structure method
void put_float(float a)
{
    union {
        float f;
        char  c[4];
    }var;

    var.f = a;
    Output(var.c[0]);
    Output(var.c[1]);
    Output(var.c[2]);
    Output(var.c[3]);
}
float get_float(void)
{
    union {
        float f;
        char  c[4];
    }var;

    var.c[0] = Input();
    var.c[1] = Input();
    var.c[2] = Input();
    var.c[3] = Input();
    return (var.f);
}

网友D:
可以巧妙利用共用体,我在modbus通信中就是那么用的
union ex
{
  float  a;
  unsigned char b[4];
};

网友D:
不过共用体也有缺点,就是代码在不同的平台移植的时候,有的cpu是大字节在前,有的是小字节在前,,所以,在modbu发送的时候还得同一改成大字节在前、、、、要是移植好了,用起来就听方便了

楼主(2017-08-03):
引用 网友A:
float test222=-12.5;
unsigned char buff;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pointer method
void put_float(float a)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巧妙利用共用体,我在modbus通信中就是那么用的
union ex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共用体也有缺点,就是代码在不同的平台移植的时候,有的cpu是大字节在前,有的是小字节在前,,所以, ...

奥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