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浮点数处理问题,C语言中如何 取出 浮点型数据 的字节格式 ?

楼主(2016-11-22):
C语言中如何 取出 浮点型数据 的字节格式 ? 如 : -12.5 在内存中占用4个字节,其字节格式为 0xC1480000

我要把 -12.5这个值通过modbus通信传出去,能通过什么语句取出内存中的这4个字节吗?或者要用什么算法来计算出这4个字节吗?
使用KEILL,C语言编程实验时,我把 指向值为-12.5的变量 的指针 强制转换为unsigned long 然后读取指针下的数据,不好使~~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分享一下:
把float数据区看做一块内存区域,通过指向它的指针强制解释为uchar类型就读出来了
例如:
float test222=-12.5;
void *p222=(void*)&test222;
ADD222=*(*unsigned char)(p222);//读出最低位的那个字节
...
ADD555=*((*unsigned char)(p222)+3);//读出最高位的那个字节

网友A:
在内存里面,一般都是以 IEEE 754 标准存储,
如果两边都以这个标准,那就直接传输4个字节,
但一般不太方便去确认这些细节,浮点都建议使用字符串来传输。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叫sprintf

网友C:
C语言基本功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分享一下:
把float数据区看做一块内存区域,通过指向它的指针强制解释为uchar类型就读出来了 ...

C还可以使用共享数据类型啊,UNION

网友E(2017-03-17):
引用 网友D:
C还可以使用共享数据类型啊,UNION

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实际应用中肯定会出问题的。
modbus的寄存器是16bit的,字节序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事先确认Master和Slave端一致才行。

楼主(2017-08-03):
引用 网友D:
C还可以使用共享数据类型啊,UNION

谢谢,这个想法应该不错,这几天我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实际应用中肯定会出问题的。
modbus的寄存器是16bit的,字节序是一个大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内存里面,一般都是以 IEEE 754 标准存储,
如果两边都以这个标准,那就直接传输4个字节,
但一般不太方 ...

还是不明白,modbus怎么传输浮点数~~直接传怎么传啊?

网友F:
楼主  我现在有个问题  我要把浮点型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上  但是上位机只能接收两个字节的数据    浮点型有四个字节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完成发送

楼主(2018-01-19):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现在有个问题  我要把浮点型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上  但是上位机只能接收两个字节的数据    浮点型有 ...

你用的PLC吧,我能想到的就一个办法
就是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再上传,当然还要考虑越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