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6-11-23):
(无正文)

网友A:
大功率 是多大呢?
关键参数 VGS 电压  小功率的 VGS 低 芯片直接驱动没问题
大功率的vgs 不一样 要加一级三极管驱动的

楼主:
我明白了,不同的mos管,需要的驱动电压Vgs可能不同。但不同的mos管,只要Vgs参数要求相同,就可以用同样的驱动。不必考虑电流的因素。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不同的mos管,需要的驱动电压Vgs可能不同。但不同的mos管,只要Vgs参数要求相同,就可以用同样的 ...

基本正确哦。
如果是PWM频率控制,也要注意MOS 输入电阻电容,还有你的R1。

网友C(2019-03-30):
但不同的mos管,只要Vgs参数要求相同,就可以用同样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