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狮大神们怎么看,这个可以发光的硅胶按键结构

楼主(2016-11-23):
LED SMD Rubber Touch Switch 贴片带灯硅胶按键。  是不是可以替代带灯轻触开关呢?

网友A:
超级电容都用上了

网友B:
这个好,发光均匀,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C:
超级电容是啥?bat那个不是个钮扣电池么

楼主:
这只是块小小展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发光均匀,不知寿命如何

硅胶的寿命还是可以的,百万次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是啥?bat那个不是个钮扣电池么

是小展示板上的纽扣电池

网友D:
这个应该市场不错啊 起码很多应用上面我会选择这个

网友B:
PCB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E:
楼主这个怎么能弄到样品啊?感觉可以用在以后的新项目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市场不错啊 起码很多应用上面我会选择这个

谢谢大神看好。 感觉这个结构可以直接替代那种带灯轻触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是怎么样子的?

很简单的,用环形金手指,稍微改下PCB就能贴。  这没什么,重点是不改PCB也能贴...是不是有点厉害呢我的哥

网友F:
这个要求沉金板,而且要工艺好的。

不然氧化害死人。 对成本敏感的产品可以歇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怎么能弄到样品啊?感觉可以用在以后的新项目上啊。

留个邮箱吧,我给你发资料。 或者搜贴片式硅胶按键。

网友G:
怎么发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看好。 感觉这个结构可以直接替代那种带灯轻触开关吗?

主要是寿命,不知道动作次数可以达到多少 另外灯的寿命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吧,我给你发资料。 或者搜贴片式硅胶按键。

我在你们官网查到了。

网友H:
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想了解下,楼主,发个详细资料吧,865874653@qq.com

网友I:
不能手工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用环形金手指,稍微改下PCB就能贴。  这没什么,重点是不改PCB也能贴...是不是有点厉害呢我的 ...

PCB中间的过孔会漏锡。这个产品没什么特别,只是一个中空环型的硅胶按键,我以为是电发光油墨做的.建议用心改进一下寿命和导电环的宽度,做成标准品,中间可以由用户自己贴单色或者多色的LED,可以配套做一个透明的键帽,这样的产品寿命和档次会提高好多

网友B:
硅胶做成贴片的,不看好,过SMT的高温难,维修也不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求沉金板,而且要工艺好的。

不然氧化害死人。 对成本敏感的产品可以歇歇了 ...

谢谢,意见很中肯。确实需要沉金工艺,不过也可以不用沉金板,也有自带基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寿命,不知道动作次数可以达到多少 另外灯的寿命呢

动作次数100万次没问题 最高300万以上。 LED器件的理论寿命是5万小时以上,像这种低功率的器件,一般寿命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作次数100万次没问题 最高300万以上。 LED器件的理论寿命是5万小时以上,像这种低功率的器件,一般寿命 ...

如果价格再合适点~很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中间的过孔会漏锡。这个产品没什么特别,只是一个中空环型的硅胶按键,我以为是电发光油墨做的.建议用 ...

谢谢大神的宝贵意见。发光本身确实没什么特别,特别在于它是贴片装配,成本只有带灯开关的1/4左右。是做成标准件,正在写国标,我会将意见给到工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做成贴片的,不看好,过SMT的高温难,维修也不好更换

不发光的贴片按键已经做开了,过回流焊没问题,也没什么特别就是替代人工。但我还是感觉带灯的用更途广呢

网友J:
按下去没有“咔哒”一下的手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想了解下,楼主,发个详细资料吧,

谢谢,已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