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BOOST线路

楼主(2016-11-23):
我目前想做一个boost线路,
输入范围9V-26V输出27V,
最大电流16A的线路,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IC芯片推荐,希望是CCM工作模式的,最好频率可自己调整参数。
推荐推荐方案也可以啊。
大家都来帮帮忙啊~~~~~~~~~~拜谢了!

网友A:
TI上很多,外置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上很多,外置开关的。

比如呢?我要市面上常用的,好采购的。不要那些非主流的!

网友B:
3843就可以啊。

网友C:
驱动用 UC3845 推动两只大电流IRFB4110  MOS管,电路采用标准BOOST电路,续流二极管用两只MBR20100 肖特基,输入电容 2200uF50V 三只并联,输出电容2200uF63V 三只并联 取样电阻上98K加下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