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51用SPI flash做u盘的程序

楼主(2016-11-23):
新唐官网BSP中有用Data flash做的Massstorage程序,好多客户需要用外部SPI flash作为Massstorage,该范例使用SPI2 接口驱动Winbond 25x16 SPI flash当作Massstorage;

[NUC451][APP] MassStorage_SPIFlash.rar

网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brief
*           Use embedded data flash as storage to implement a USB Mass-Storage device.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include "massstorage.h"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Flash Access Delay */
    FMC->FTCTL |= FMC_FTCTL_FOM_Msk;

    /* Set core clock */
    CLK_SetCoreClock(72000000);

    /* Enable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SBD_MODULE);

    /* Selec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0, CLK_CLKDIV0_USB(3));

    /* Enable USB LDO33 */
    SYS->USBPHY = SYS_USBPHY_LDO33EN_Msk;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and Clock Output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SYS_GPD_MFPL_PD6MFP_CLKO;

    /* Enable CLKO (PD.6) for monitor HCLK. CLKO = HCLK/8 Hz */
    CLK_EnableCKO(CLK_CLKSEL1_CLKOSEL_HCLK, 2, 0);
}

uint32_t u32SpiMidDid=0;
unsigned char   SrcArray[256];
unsigned char DestArray[256];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32_t        u32Byte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
    printf("|          NuMicro USB MassStorage Sample Code          |\n");
    printf("+-------------------------------------------------------+\n");

    SYS_UnlockReg();

    /* Fill the Source Data and clear Destination Data Buffer */
    for(u32ByteCount = 0; u32ByteCount < 256; u32ByteCount++)
    {
        SrcArray[u32ByteCount] = u32ByteCount;
        DestArray[u32ByteCount] = 0;
    }

        SpiInit(SPI2);
    /* read MID & DID */
        u32SpiMidDid = SpiReadMidDid();
//        SpiChipErase();
//        SpiWrite(0,256, (uint32_t)SrcArray);
//        SpiRead(0, 256, (uint32_t)DestArray);

//    while(1);

    printf("NuMicro USB MassStorage Start!\n");

    USBD_Open(&gsInfo, MSC_ClassRequest, NULL);

    USBD_SetConfigCallback(MSC_SetConfig);

    /* Endpoint configuration */
    MSC_Init();
    USBD_Start();
    NVIC_EnableIRQ(USBD_IRQn);

    while(1)
    {
        MSC_ProcessCmd();
    }
}

  91. /*** (C) COPYRIGHT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
BSP中有用Data flash做的Massstorage程序, 好多客户需要用外部SPI flash作为Massstorage, 该范例使用SPI2 接口驱动Winbond 25x16 SPI flash当作Massstorage

网友A:
属于做EEPROM还是直接在电脑上能操作的U盘?

网友B:
有的内部存储器不仅可以作为EEPROM用还可以作为Flash用,区别就是按字节擦写,还是按块擦写。

网友C:
没想到代码如此的简单就搞定了。

网友:
原来是做U盘的控制器,读写存储颗粒。

网友D:
刚学Nu_Micro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