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110P

楼主(2016-11-23):
用CA110P做语言处理,为啥放两个相同的目标板上,一个有声音,一个没声音。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检查焊接

网友B:
搜不到这个器件。两个板子交换一下这颗ic看看

网友C:
可能的原因很多,比如器件问题、PCB问题、焊接问题、接线问题等等。先进行外观检查,排除PCB、焊接、接线等问题,然后,怀疑什么器件有问题,那么交叉替换好板子和坏板子上的同一型号器件,看故障是否随之转移。如是,有问题的器件自然就知道了。如非,继续下一个器件的交叉替换。不过,对于初学者而言,如果器件是新的,那么焊接、接线之类的低级错误会占了绝大多数。

楼主:
求一份N79e814低功耗处理的参考程序,用看门狗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一份N79e814低功耗处理的参考程序,用看门狗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