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nRST管脚会输出低脉冲?

楼主(2016-11-23):
各位大侠,我是STM8新手。
看手册中nRST都是做输入。但是我的一个设计,只接了电源、地、SWIM、nRST、几个UART的脚,其他没有接。 我发现在上电后(STM8还没有加任何程序),nRST脚会输出一个32us宽的低脉冲,出现频率不固定,但是基本上小于1秒(大于200ms,我把示波器调到20ms每格,满屏10格无法看到第二个低脉冲,示波器比较差,看到不到更长数据)。
想请问大家,这个是怎么回事?
是上电后没有给喂狗吗?还是什么其他机制?

我用SWIM输入手册中说的那个entry sequence后,这个低脉冲就再不出现了。

网友A:
当NRST输入低电平的时候,MCU处于复位状态,重设所有的内部寄存器,及片内几十KB的SRAM。
当NRST从低电平变高时,PC指针从0地址开始。
但是复位的时候不会将STM32F片内RTC的寄存器以及后备存储器重置,因为它们是用电池通过专门的VBAT脚供电。
STM32中的NRST有施密特功能。大概在输入电压低于1.9V的时候将芯片复位

网友B: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电源部分加个大电容看看

网友C:
仔细看看关于复位引脚的说明以及机构图,如果是多复位源的有可能。印象中stm32提到复位引脚会出现低电平,内部复位源的复位信号

网友D:
从手册上看,nRST端没有设计输出结构,你仿真器脱开了没有?nRST上拉了再看看。

网友E:
新手直接用STM32

楼主:
这是我们的板子的原理图。我没有用仿真器连接板子。

这些脚全部接到了一个FPGA上进行控制的。
发现nRST脚输出低电平脉冲后,修改FPGA程序,把这些管脚全部都没有驱动。还是在上电后发现nRST上有低电平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直接用STM32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使用STM8/STM32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而是给别人设计一个专门的烧STM8的FLASH的设备。客户的应用是基于STM8的,所以没有办法使用STM32.

网友F:
要看什么供电了,还有电容是不是个次品。

网友G:
是非法指令导致复位吧?

网友G:
输入entry sequence是不是CPU就挂起不走了?

网友G:
Flash如果是空白的,那么必然会产生“非法指令”复位。STM8的复位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H:
很多芯片 rst 都会输出.别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entry sequence是不是CPU就挂起不走了?

是的。发起entry sequence之后,就再没有复位信号输出了。

网友I:
你有没有测量电源的纹波有多少呢

网友J:
STM32中的nRST有施密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有没有测量电源的纹波有多少呢

没有测试过。

网友K(2017-03-08):
后面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L:
我有一块板子,正在工作就莫名其妙地来个低电平,板子就复位了,一直没明白不知道这低电平哪来的

网友M:
直接替代STM8S003F3P6  性价比高 有兴趣的朋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