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1-23):
在看AD6644芯片手册,它的DRY(data-ready output)引脚作用是什么?如果实现锁存输出是不是必须要用这个信号?

网友A:
这个dry是数据就绪指示,也用来实现所存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ry是数据就绪指示,也用来实现所存输出

谢谢,还想问一下如果要实现锁存,就是将这个信号接到锁存器的时钟端口吗?可以不使用这个信号直接读取AD转换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