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超外差接收电路波形畸变

楼主(2016-11-23):
使用315M射频通讯的方式,一边接收,一边发送。发送的数据信号按照100us高,100us低的方式持续发送。接收这边的数据却是60us高,140us低,和发送那边比较产生了很大的畸变,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可能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如何改善?

网友A:
用芯片做的还是自己用三极管搭的?上图看看。

网友B:
你是不是把“超再生”写成了“超外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芯片做的还是自己用三极管搭的?上图看看。

买的模块,测的它的特性,我想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把“超再生”写成了“超外差”?

没有啊
您如果了解超再生的话也可以将讲,或许有共同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和接收都有速率的限制。因此一周期沒变化但Hi必定变窄

能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和接收都有速率的限制。因此一周期沒变化但Hi必定变窄

速率的限制来源于什么?如何影响波形的变化?

网友A:
把模块手册拿来仔细看看,输入信号或者参数有没有超过人家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