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降压电源模块品牌推荐

楼主(2016-11-23):
一个电池设备中需要用到直流稳压电源,输入8-16V的样子, 输出稳定在12V,功率60W左右,安装在钣金外壳内,锁螺丝或者导轨安装都可以,求品牌型号

网友:
安时捷。去官网上找吧。

网友A:
有很多这类模块的,某宝就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这类模块的,某宝就有很多

要品牌的,可靠性好一些,我们用在军工产品上的

网友B:
本站内就有相关商业栏目,去咨询一下吧。

网友C:
自己整个吧,TI,零利尔特,PI,NXP一堆的方案

网友D:
我有个项目中也用到这样的电源,也是电池供电,需要一个稳定的12V,我是这样做的:先升压,然后降压稳定在12V,用下来还可以,就是效率有点低。

网友E(2018-10-09):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款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8738400336.61.3caa2d77QmcTYM&id=577092976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