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当开关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11-23):
因为本人是新入门菜鸟,想问下三极管当开关使用是否不需要关注hfe的值,只要确保流过开关三极管集电极的Ic<Icm就可以?当要求Ic的值>Icm时,再并联几个三极管就可以?
PS.其实就是本菜鸟不知道三极管当开关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比如:Ib远大于进入饱和区临界值会有什么影响,当开关时Ic与Icm的关系...)
PSS.感谢期间各位前辈,哥哥姐姐,版主大大的回答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低级了

网友A:
知道IC了,如果不知hFE,怎么知道驱动电流IB?

网友B:
当要求Ic的值>Icm时,最好换更大的三极管。
几支三极管并联,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往往电流不能在几支三极管中平均分配。另外,可能引起其它问题,如产生高频振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要求Ic的值>Icm时,最好换更大的三极管。
几支三极管并联,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往往电流不能在几支三极管 ...

版主大大,现在我知道了hfe,和要求的驱动电流,但是不知道单个管子的Icm怎么办,能靠仿真仿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IC了,如果不知hFE,怎么知道驱动电流IB?

知道hfe的,但是不知道Icm。。

网友C:
Icm手册会给啊,你用管功耗估算也算得出来的。Hfe在开关应用下不是很重要,因为一般都会驱动到“深度饱和状态”,就是Ic/Ib=10~20左右,有兴趣你可以研究一下Hfe和Vce-sat之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现在我知道了hfe,和要求的驱动电流,但是不知道单个管子的Icm怎么办,能靠仿真仿出来么? ...

某型号管子的Icn,通常在该型号管子的datasheet中有标注。
仿真通常是仿不出来的。

网友D:
三极管当开关用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三极管可以正常工作,也就是保证管子不被烧坏的情况下,管子工作在正确的正偏或者反偏;
      第二: 开关管,要调试集电极电阻 使得管子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 两个状态;
    同时注意的是,三极管的延时,他比逻辑器件的延时要大许多!

网友E(点评):
“三极管的延时,他比逻辑器件的延时要大许多!”——————这可不一定。UHF高频三极管比逻辑器件快多了。

网友F:
你要控制开关多大的电流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控制开关多大的电流的开关?

400ma。
顺便问下,饱和区的Ic是不是一定大于放大区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m手册会给啊,你用管功耗估算也算得出来的。Hfe在开关应用下不是很重要,因为一般都会驱动到“深度饱和状 ...

那开关状态下主要考虑哪些参数啊?因为在开关状态下,三极管分压200MV,负载分了Vmax-0.2的电压,这时电流完全看负载内阻大小,可以大到500+ma,已经大于Ic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m手册会给啊,你用管功耗估算也算得出来的。Hfe在开关应用下不是很重要,因为一般都会驱动到“深度饱和状 ...

如果基极不加限流电阻,让基极电流超过三极管进入饱和区的临界值,达到10~20ma,这种情况下三极管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G: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一二句话能说清的,先找本书看看,把三极管弄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一二句话能说清的,先找本书看看,把三极管弄清。

我看了好几本了,比如《晶体管电路设计--玲木雅尘》《晶体管及其应用--王信闲》,还一些其他的,都是讲放大作用的,开关讲的少,我现在说下我的理解,希望你能帮我看下有无错误:当三极管开启时(此时在放大区),Ic=β*Ib,此时Ic<Icm(为了避免β的变化,Ic<Icm/2);增大Ib到临界值Ib2,三极管进入饱和区,然后Ic≠β*Ib,只与Uce有关,三极管没有放大作用。【后面为迷惑的地方】进入饱和区当开关用后,Ic与Ib无关,Ic增大到远大于Icm,破坏了三极管的放大特性,是否可以?Ic是否还要受Icm限制?此时Ib再增大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三极管当开关用要注意哪些地方)或者前辈可以推荐一些书籍,最好网上能找得到的,小菜鸟拜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好几本了,比如《晶体管电路设计--玲木雅尘》《晶体管及其应用--王信闲》,还一些其他的,都是讲放 ...

三极管当开关用,只要通过调节集电极电阻和基极电阻,使得集电极电流小于Ib*β时,三极管就饱和,小得越多,饱和得越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当开关用,只要通过调节集电极电阻和基极电阻,使得集电极电流小于Ib*β时,三极管就饱和,小得越多 ...

这个我知道,那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么?比如基极电流必须足够大,以确保三极管进入饱和区。那进入饱和区之后,假设VDD为30V,负载内阻为30Ω,饱和压降0.2V,那流经负载的通路电流I=(30V-0.2V)/30≈1A,那三极管Icm=500ma的话,是不是并联2个三极管就可以,还是当开关时和Icm这个参数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好几本了,比如《晶体管电路设计--玲木雅尘》《晶体管及其应用--王信闲》,还一些其他的,都是讲放 ...

正常,以康华光的模电为典型实例:前面8章几乎全是线性小信号分析,第9章信号发生部分,和第10章电源,也几乎都是线性分析。

这样教材,看看论坛里大仙就知道培养出什么高手了,比如现在版面下面的<关于正反馈>一贴,这些人也就只敢在稳定负反馈条件下套用两虚了,说明只研究过线性电路,所以我都懒着和他们抬杠了,做无用功。

这些人可能会生气,说:我研究过岗村迪夫的OP电路设计,还看过松井邦彦的OP应用技巧100例,会不熟悉OP?

下面发几个简单而且最最常见的电路分析的帖子,测试一下火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以康华光的模电为典型实例:前面8章几乎全是线性小信号分析,第9章信号发生部分,和第10章电源,也 ...

额,大神,开火前,指导下本菜鸟啊~~当开关用,三极管Ic>Icm的时候,是不是要并联三极管,并联个数=Ic/Icm额。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那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么?比如基极电流必须足够大,以确保三极管进入饱和区。那进入饱和区之 ...

三极管很少有并联的,选个电流大的三极管。三极管不能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很少有并联的,选个电流大的三极管。三极管不能直接并联。

那就是说三极管当开关用,Ic也是受限于Icm的了?Ic必须小于Icm?,大于的时候,就换管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三极管当开关用,Ic也是受限于Icm的了?Ic必须小于Icm?,大于的时候,就换管子? ...

不一定,是否能用,最后取决于集电极功耗,是管芯温度,不是Icm。如果管芯温度低,我想可以超Icm。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是否能用,最后取决于集电极功耗,是管芯温度,不是Icm。如果管芯温度低,我想可以超Icm。 ...

Pcm=Ic*Uce,开关状态Uce固定,那不是还是取决于Ic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Pcm=Ic*Uce,开关状态Uce固定,那不是还是取决于Ic么?

一般选用,Pcm,Icm都不超,还有余量。开关状态的开通状态,Pcm也不能超,Icm应该好超,你可以试试。

网友H:
不错,真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