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休眠了怎么喂外狗?

楼主(2016-11-23):
还是说使用了外狗就不能休眠了??

网友A:
休眠状态下,喂狗应该是停止的。

网友B:
看门狗本来也是为了避免程序进入不可恢复的死循环而设计的
既然休眠了, 程序也就不在跑了, 那么看门狗也该关闭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工作的必要了

网友C:
休眠状态下就提前的把狗停掉的呗

网友D:
休眠状态下,若还保留有一两个中断的,可在中断中喂狗的。

网友D:
如定时中断的。。不过这样就得不偿失的,会牺牲掉一部分的功耗的

网友E:
一般都会关掉,如果一定要留下来就定时器唤醒喂狗吧

网友F:
休眠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功耗,还需要喂狗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会关掉,如果一定要留下来就定时器唤醒喂狗吧

看门狗一旦启动,是无法关闭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门狗一旦启动,是无法关闭的吧

可以用初始化deinit啊 把时钟什么的能关的全关掉,省电

楼主:
查了一下,类似stwd100,有使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休眠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功耗,还需要喂狗吗

想要休眠降低功耗,还得要可靠性,觉得外狗比内狗可靠一点,所以想上外狗,但是许多常用的外狗没有使能管脚,而且一旦焊上板子就开始工作,得一直喂狗了,在系统不休眠的时候可以正常喂狗,系统休眠了怎么喂?不喂的话,系统就得频繁重启了。

网友B:
是的, 按理休眠状态看门狗是不必要的. 但是有些地方也没有办法关闭.
那比较好的办法是: 定时唤醒 CPU 去喂狗吧.
要不字看门狗复位后判断复位条件了. 但是系统复位带来的麻烦会很多

网友H:
可以考虑用看门狗定时唤醒喂狗的

网友I:
休眠之前就关掉看门狗的不行么?

网友J:
这个其实也没那么难的,考虑下为狗时间的与其他中断唤醒MCu的时间的差异的。

网友K:
看了下各位的评论的,结论总结起来的就是休眠状态下尽量不启用看门狗的

网友L:
好像喂不了,休眠了时钟都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