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可以烧程序,但是在示波器上看不到脉冲

楼主(2016-11-23):
前提是同样的程序,上午还能看到脉冲,下午却不信??

网友A:
连接仿真器    看看板子还能连接上吗   能不能下载代码
示波器也自测一下  看看是否能看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仿真器    看看板子还能连接上吗   能不能下载代码
示波器也自测一下  看看是否能看到波形 ...

结果昨天下午就连接不上了,程序也烧不进去,然后以debug就出现这样的错误: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1135@0x0)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每次先断开电源,拔掉仿真器的usb连接,然后重新开CCS5.5。再重新来一遍,还是同样的错误。板子硬件查过,JTAG等等都没问题,换个仿真器也是这问题,用别人电脑下载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仿真器    看看板子还能连接上吗   能不能下载代码
示波器也自测一下  看看是否能看到波形 ...

换了块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前提是之前明明可以烧程序,也可以看到脉冲。然后现在先看不到脉冲,接着根本烧不进去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块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前提是之前明明可以烧程序,也可以看到脉冲。然后现在先看不到脉冲,接着根 ...

换了块板子如果还是不行   我觉得你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我觉得仿真器一般不会坏

网友A:
这问题就不好说了    该换的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就不好说了    该换的都换了

解决了,貌似就是仿真器接触不良的问题。什么都没做,昨天又试了下,同样的东西,又能烧程序了。。。但是感觉很难彻底解决,不定啥时候又连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貌似就是仿真器接触不良的问题。什么都没做,昨天又试了下,同样的东西,又能烧程序了。。。但是 ...

最蛋疼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蛋疼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