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用的查找表?(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6-11-23):
今天看到书上说FPGA中实现逻辑电路的方式是通过查找表,把所有的逻辑可能都存起来然后根据输入的逻辑作为查找表的地址,找到输出的结果,比如一个2输入的与门,它是先把 0和1 分别存起来,地址 0 0、1 0、0 1中寸的是数值0;地址1 1中存的是数值1。
可是为什么有人说FPGA内部是搭建了硬件的逻辑结构呢?拿上面的例子来说,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是在FPGA内部就生直接成了一个2输入的与门电路……

网友A:
我之前从来没关注过FPGA内部结构……觉得只要逻辑写好了跑起来,资源够用就行了……

如果你用的是Xilinx的,那可以看看他们家的手册,如果是sparten6系列的 可以看看ug380-及以后的文档

如果你用的是A家的,应该也有

不要问我ug380哪里下……

网友B(2017-01-07):
这是硬件查找表,  非软件查找表的.  查找表实现的各种门电路...
小白致上, 不知说法可对

网友C:
建议看一下FPGA的基本组成单元,每一个CLB以及组成它的两个slice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样可能会对你理解有帮助。或者直接看用planahead看最底层的DEVICE图也可以。

网友D(2017-05-08):
我最近想用libero软件,可是microsemi 好像不允许个人邮箱注册。我又没有企业邮箱,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