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排线折断如何修复?

楼主(2016-11-23):
使用的工具
  各大品牌的笔记本排线颜色、形状可能不大相同,但结构肯定都是一样的。液晶屏与主板的连接排线大都在液晶屏的下方,我们要先把笔记本电脑拆开,才能看到排线。不同品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拆卸方法都差不多,可以先观察一下,看笔记本外壳是有几个整体部分构成的。一般来说,先找一块柔软的布垫在桌子上,使笔记本底部朝上,把底部的几根螺丝卸下来,然后再把笔记本正面朝上,打开液晶屏,这时候我们才可以把“本本”的前面板和键盘拿掉,注意,前面板上有鼠标和音箱,它们和主板之间也大多是用带插头的排线连接起来的,键盘也不例外。先要小心地把排线那头的插头从主板上小心的拿下来,才能分别把前面板和键盘拿掉。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本本”的主板了,从主板到液晶屏的排线一般有两根,最宽的那一根(大约有4厘米宽)就是传输数据信号的排线,就是它有折断的地方!而另一根是液晶屏背光灯用的。有的笔记本电脑主板到液晶屏的排线是一根,只不过是把液晶屏信号和控制背光灯的信号用一根排线传输罢了。只要将两根排线分别向上方拉,拉松动后,一边向上拉一边抠住底端的接口,就可以将排线拔出来了。
  找到排线以后,可是又怎么能确认是哪地方断了呢?首先要用观察法,先用肉眼看排线哪地方有明显的折痕,排线断开全是由折痕引起的。可以借助高倍放大镜在强光下辅助观察,由于排线比较薄,折断的地方应该是能看出来的。
  找到疑点以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再借助数字万用表进一步“确诊”。普通的表笔肯定不行,太粗了,我们在表笔上分别接上缝衣针,用200欧姆电阻档,表笔在刚才怀疑断开点的两边用缝衣针代替表笔轻轻划开排线上的那层具有韧性的薄膜测量,电阻显示无穷大的那此处肯定断了,断点找到以后,我们就用刀片轻轻的把具有韧性的那层薄膜刮掉,这一步千万要小心,因为排线实在是太薄、太细了,不要把那么细的排线刮断了,更不能在排线上刮出洞来,以露出金属光泽为准。
  刮好以后就准备焊接,用刀片刮一点松香的粉末放在刚才刮开的排线上(助焊用),然后等电烙铁烧热了,把电烙铁的电源插头拔掉(这一步一定要做到,否则被静电把主板烧坏了可别找我啊!),利用余热,烙铁头稍微沾一点焊锡,飞快的在排线撒上松香粉的地方抹一下,再垂直抬起来,排线断开的地方就被焊好了,记着,速度一定要快,否则排线就被烫坏了,如果一遍不行可以多来几遍,最好能找一段废旧的影碟机或者手机的排线先把焊接技术练好了再动手。
  焊好以后,数字万用表检测无误,用703硅橡胶在焊点上和周围以及背面都涂上一层,大约一、两个小时以后等到表面自然风干了再反复涂1-2遍,利用703硅橡胶干了以后具有弹性的特点起到固定焊点的作用,使其在以后的使用中不至于再次断开。
  等到硅橡胶完全风干了以后就可以装机测试了。这一步常旺电子就不再多说了,完全是按照刚才拆卸时相反的顺序装好,辛苦了半天,该测试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了,相信你只要按照我刚才所介绍的步骤去做了,一定会取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