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各位帮我看看485的LED指示灯的位置对吗

楼主:
各位帮我看下 485 的隔离端口对不, 主要是加LED 灯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A(2016-11-23):
D10电流灌到485芯片里,不好吧;
容易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电流灌到485芯片里,不好吧;
容易烧芯片;

您的建议是加在哪里好呢

网友B:
我来学习一下,用485就是接到串口上面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