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RID读卡器能不用驱动芯片,直接用STM32做吗?

楼主(2016-11-23):
可以的话,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资料

网友A:
FRID是啥啊?

不加芯片不行吧,除非STM32内部带射频接口,那你再外加阻容,天线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大哥知道哪个型号的STM32带射频接口吗

网友:
射频读卡器吗,直接用单片机很复杂的,没有驱动芯片怎么能行。

楼主:
但是确实有人直接用STM32F030k6t6做出来了

网友B:
一般是要用芯片的,稳定,简单,成本低

网友C:
低频卡可以的

网友D:
能问出这样的问题的人,还是用驱动芯片吧。

网友E:
外面用分立元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问出这样的问题的人,还是用驱动芯片吧。

这回复我喜欢.能做是肯定的,但是 lz 不会

网友G: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H(2017-03-16):
分立元器件是可以的,读UID。

网友I:
是RFID读取吗?

网友I:
RFID是射频芯片,需要外部的读取电路。

网友J:
不行的吧,STM32不带射频接口的吧

网友K:
可以,但是电路及编解码有点复杂

125K、134K、13.56M都可以做,但是还是建议你使用专用芯片,只是为了学习可以做,能学到很多东西,如模电、编解码等,这不是一般做数电的能玩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