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选择求助。

楼主(2016-11-23):
要自己做一个蓝牙模块,功能是把ADC采样数据通过蓝牙模块发送给电脑端。现在需要选择芯片型号,麻烦推荐一个。还有一个疑问是,我按照蓝牙芯片datasheet电路搭好后,就能使用了吗?还是需要配置软件?

网友A:
量不大买成品去吧,透明传输的即可,也省的专门编程。自己搭,可以选择的芯片很多,比如CSR、Broadcom、TI、ST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不大买成品去吧,透明传输的即可,也省的专门编程。自己搭,可以选择的芯片很多,比如CSR、Broadcom、TI ...

感谢您的回答,正是有个产品需要,量比较大,老板让我这个蓝牙新手来做这个模块。请问,买来的蓝牙芯片搭好电路后,是否一定需要编程配置,它才会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正是有个产品需要,量比较大,老板让我这个蓝牙新手来做这个模块。请问,买来的蓝牙芯片搭 ...

当然需要了,而且不仅仅是配置,还有其它,包括协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了,而且不仅仅是配置,还有其它,包括协议等。

我仅仅只需要蓝牙芯片作一个串口的功能,这个还需要配置吗?照我现在的理解,透明传输不需要自己增加什么协议,只是将串口连接到MCU的串口上,同时供3.3V的电,并与MCU共地,就可以完成透明传输了。您看我说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仅仅只需要蓝牙芯片作一个串口的功能,这个还需要配置吗?照我现在的理解,透明传输不需要自己增加什么 ...

看来你一点都不了解蓝牙和蓝牙芯片,随便找个蓝牙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吧。

网友B:
CC2540 可编程蓝牙IC
你就当他是个单片机用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仅仅只需要蓝牙芯片作一个串口的功能,这个还需要配置吗?照我现在的理解,透明传输不需要自己增加什么 ...

上一个项目恰好研究过,你现在需要的是做好的蓝牙模块(有外围电路,里面已经预装了别人写好的程序)。
蓝牙芯片(裸芯片)是需要向单片机一样往里面编程,写协议的。

淘宝CC2540现成的模块很多,可以买一对回来先试试

网友D:
都是被淘宝上的蓝牙芯片忽悠的...人家模块里面有程序....这程序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