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波信号与低电平信号的过滤与识别

楼主:
想请教各位,在输入的时候有两种状态:脉冲信号    5v/500ms  幅值与周期和持续的低电平信号 ,现要求:当输入为脉冲信号时候,电路不工作/起作用,只有当持续的低电平来临的时候电路才进行工作
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思路,,,不用单片机来弄

网友A(2016-11-23):
用可重触发单稳电路实现,有脉冲时,单稳被连续触发,输出1,低电平时单稳输出0

网友B:
加个TOFF模块就滤出来了。

网友B:
TOFF可以用单稳信号加一些与非门造出来

网友C:
我来做的话,就用一个运放,先积分,再用比较器得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重触发单稳电路实现,有脉冲时,单稳被连续触发,输出1,低电平时单稳输出0

那个是沿触发么?
图中要表达的是不是只有在符合一定的脉宽的脉冲输入的时候输出的是持续高电平?
那如果外边输入为持续高电平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做的话,就用一个运放,先积分,再用比较器得出结果

靠电容的充电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靠电容的充电作用?

楼主:
那充电都有一个过程,用比较器比较应该会有一个时间段是小电压的吧。这样比较的结果会准么?

网友D:
老T叔的方法简单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沿触发么?
图中要表达的是不是只有在符合一定的脉宽的脉冲输入的时候输出的是持续高电平?
那如果 ...

在单稳延时内有重触发脉冲,才会扩展延时,否则就歇菜.哈哈,就象抽贱骨头,要不停地抽陀罗才会一直转,管你鞭子举起还是放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单稳延时内有重触发脉冲,才会扩展延时,否则就歇菜.哈哈,就象抽贱骨头,要不停地抽陀罗才会一直转,管你鞭 ...

其实用一个MAX813L就可以解决问题,都不用外围元器件

网友E:
很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实现:
输入信号,二极管,RC对地,MOS管。
当有脉冲,二极管对电容快速充电,MOS管导通。
当没有脉冲,一直低电平,电容电压通过电阻放电,MOS管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实现:
输入信号,二极管,RC对地,MOS管。
当有脉冲,二极管对电容快速充电,MOS管导通 ...

其实是有三个状态的,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一个MAX813L就可以解决问题,都不用外围元器件

能请教下具体实现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下具体实现么

MAX813L就是把T叔说的功能做到一个芯片里去了,你可以查一下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重触发单稳电路实现,有脉冲时,单稳被连续触发,输出1,低电平时单稳输出0

看了那个PDF中的真值表电平 输电平  脉冲输脉冲?  而我要的是输入脉冲的时候将其变成高电平,高电平进来的时候也是高电平,(指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那个PDF中的真值表电平 输电平  脉冲输脉冲?  而我要的是输入脉冲的时候将其变成高电平,高电平进来 ...

哈哈,动手实验一下吧,太费神了

网友C:
脉冲通过RC电路,得到一个大于0v的电压VP,将低电平电压记做VL,高电平电压记做VH,则有V0<VP<VH
用一个比较器,将阈值设置为VT,V0<VT<VP,则可以得到结果。
适当调整一下参数,我上边那个电路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