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孔雾化器升压过高的问题

楼主(2016-11-23):
现在做一个5V的微孔雾化器,雾化效果都很好,就是三脚电感升压后电压太高,达到150v造成换能片发黑分离,现在圈数比是20比700,如果改动电感功率又达不到,求助各位大神万分感谢

楼主:
不是频率问题,我有试过扫频,频率只是影响换能片的效率。现在问题是换能片电压要求是60到100V,我们升压后达到了150V,造成了换能片打火和移位,这个电压我怎么降都降不下来,

电压为什么要60-100才能驱动,小于这个值也能出雾吧

网友(2019-01-28):
三脚电感少绕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