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离一个信号中三个叠加量

楼主(2016-11-23):
假如一个有时2v有时1.5V的直流信号,上面有时会叠加一个几十mV的几k的信号,还会叠加一个十几mV的几百K的信号。现在需要将这三个信号分离出来然后放大处理。那是否可以从信号源头拉三根线,一个只取直流量,另外两个用RC滤波器只取其范围内的频率信号。想问的是这三路会不会相互影响?对信号源驱动能力会有要求吧?

网友A:
“一个有时2v有时1.5V的直流信号”
有时2V有时1.5V,变化频率如果接近你的那两个交流信号,那就难以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有时2v有时1.5V的直流信号”
有时2V有时1.5V,变化频率如果接近你的那两个交流信号,那就难以分离。 ...

或者先认为这个直流量是固定的吧。
把另外两个交流信号捡出来,还是那个问题,这里面有至少两路,每路都会有RC滤波,会不会相互影响?驱动能力有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先认为这个直流量是固定的吧。
把另外两个交流信号捡出来,还是那个问题,这里面有至少两路,每路都 ...

信号源内阻非常小的话,三路之间就不会互相影响。信号源内阻不够小,则三路之间就会互相影响。
信号源内阻不够小,加一级放大器。该放大器输出阻抗应该够小。

楼主:
比如信号源在中间,有几路检测,假如说4路,每个上都有滤波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4路之间如果相互影响,是由于每路都有等效阻抗,影响了信号源,进而影响另一路?所以说只要信号源不受影响,每一路都可以单独分析?前提是信号源驱动能力要够吧,也就是内阻够小?
加运放做缓冲是个办法,但耗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