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没哪位大神可以用分立元器件搭建一个正弦波整形电路

楼主(2016-11-23):
有没哪位大神可以用分立元器件搭建一个正弦波整形电路,因为需要频率1hz-20Mhz的正弦波整形,用LM339和555都不行,所以打算用三极管搭建一个。有没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正弦波整形是什么意思?是正弦波整形成矩形波,还是相反?

楼主:
正弦波整形成矩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整形是什么意思?是正弦波整形成矩形波,还是相反?

正弦波整形成矩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弦波整形成矩形

用两支三极管搭一个发射极耦合施密特电路即可。
不过,20MHz频率,输出的波形不会很理想,边沿会倾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整形成矩形

    逻辑件也是分立件搭建的。如果自己用分立件将正弦波整形成矩形波,要达到满意,肯定成本比成品的逻辑件高,费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件也是分立件搭建的。如果自己用分立件将正弦波整形成矩形波,要达到满意,肯定成本比成品的逻辑 ...

额,我试过用逻辑件搭建了,但是频率到达2M时就不行了。我想如果用过三极管可以搭建一个出来应该能成...

网友C:
高速比较器?

网友C:
带限幅的宽带放大?

网友D:
LDVS DRIVER/REVEIVER DS90LV019, 用RECEIVER部分+基准源(可能电阻分压也可以)。

高速比较器LM319也可考虑。

或者用高速高压摆率运放,将增益调大自然就限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试过用逻辑件搭建了,但是频率到达2M时就不行了。我想如果用过三极管可以搭建一个出来应该能成... ...

74HC14上升沿下降沿一般20ns,应该可以工作到20M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我试过用逻辑件搭建了,但是频率到达2M时就不行了。我想如果用过三极管可以搭建一个出来应该能成... ...

做过10M的,一点压力都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4HC14上升沿下降沿一般20ns,应该可以工作到20MHz。

TI 1G14/1G17,5V电源时5ns上升/下降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I 1G14/1G17,5V电源时5ns上升/下降沿。

所以我奇怪楼主为何2MHz就说不行了。
莫非用CD4XXX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DVS DRIVER/REVEIVER DS90LV019, 用RECEIVER部分+基准源(可能电阻分压也可以)。

高速比较器LM319也可考 ...

这种限幅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网友F:
电视遥控器上有

网友G:
整形为矩形波用高速比较器,现在小功率谁还用分立电路?9纳秒高速比较器,SOT23封装10元rmb左右,网上查很多。

网友H:
用门电路,74系列应该可以

网友I:
555搭一个施密特触发,价格便宜性能好

555输出沿倾斜至少100ns,对于25ns的脉冲根本没有输出!

网友J:
用74AHC1G04(SOT-23-5封装),5V工作电压大约只有2~3 ns的倾斜对于20MHz(脉宽25ns)很不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555搭一个施密特触发,价格便宜性能好

用TI 的逻辑门搭一个,应该散货才5毛一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74AHC1G04(SOT-23-5封装),5V工作电压大约只有2~3 ns的倾斜对于20MHz(脉宽25ns)很不错了。 ...

网友I:
数电里面的介绍

这个不错。

网友K:
这个你使用慢速管带宽不够了,需要高速比较器来实现,比如LTC6752芯片就可以满足!不过有点贵而已。只要你的占空比大于3ns以上,就可以比较了。实现TTL输出,我最大做到过50Mhz的比较,问题不大。

网友L: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