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 adc 与dma 转换速度问题

楼主(2016-11-23):
大虾们:
有没有碰到使用stm32f030 的ADC(时钟为14M) 5个通道转换采样率设为 28.5 个周期那转换时间为 10.4us ,用DMA中断处理(中断处理需要大约5us), 测的一共处理时间为15.4us ,那10.4us 内,CPU是不是为挂起来了。
我测到103的CPU没有挂起来。

网友A:
没测过这些,能干完活就行了。

楼主:
现在移值ESC32 到030上,超频到64M 采样周期为28.5个 ,电机转速最高为10000转,7对极。最加大后电流很大,最后过流保护。电调这个速度还是不行的。要用到103.

网友B:
时钟为14M, 5个通道转换, 采样率设为 28.5 个周期, 转换时间约为 15uS

在转换的过程中, MCU 可以执行 WFI 指令进入空闲模式 (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