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IM900a模块关于GPRS发送数据AT指令问题

楼主(2016-11-23):
想咨询下,SIM900的GPRS这一块,我现在需要和服务器进行连接,发送AT指令连接上之后,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有没有什么方法不发AT+CIPSEND指令,就可以直接发送数据吗

网友A:
AT指令也是数据好不,不过就是用这个数据开头,发送完再发送所谓的数据,

网友:
那边会解析你发送过来的数据,看看你是以那种数据开头,再对应的看你发送的所谓的数据。

网友B:
可以试试透传模式

网友C:
必须先发送AT+CIPSEND这一条AT指令才能够发送我想给服务器数据库传送的数据??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不对呢

网友E(2017-04-23):
透传模式下,可以直接给GPRS发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