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6-11-23):
用MSP430F5529做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用1602显示,可是显示测出来的数据是0cm,我检查了好几天,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告诉该咋办,或者那位有MSP430F5529的程序,发给我让我研究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跟单片机型号关系不大吧,都是一个套路

网友:
超声波应该是先发射同时开始计时,等接收中断后算时间,然后乘以声速就是距离,后面计算先不管,你先检查下你时间捕获的对不对。

网友B:
分三步解决,第一步看你的1602是不是显示正常,第二步看你的数据传递是不是有问题,第三个就是你的超声波驱动没写好

网友C:
超声波是否有发出去波,驱动起来没

网友D:
显示0米的,就是你程序中计算出来的结果为0的,一步步的往前调试找的

网友D:
先看算法的是否OK的,然后在往回回溯的,看得到的时间差的是否为0

网友E:
超声波测距的在现在技术上是非常成熟了,就看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