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TDA2009A做了一个功放电路,但是噪声很大,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滤除噪声?

楼主(2016-11-23):
我用TDA2009A做了一个功放电路,但是噪声很大,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滤除噪声?

楼主:
这个就是我用TDA2009a做的功放电路图

网友A:
搞清楚是不是电源造成的

网友B:
噪声大的话看波形

网友C:
输入阻抗太大,在输入端对地并接1K电阻。

网友D:
E4 E5 E8的极性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入阻抗太大,在输入端对地并接1K电阻。

赞同

楼主(2017-12-18):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再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