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负电压芯片推荐

楼主(2016-11-23):
原版使用HT7660将+5V电压转换为-5V电压,但是带载能力很差,接几个运放时,电压跌落很厉害,求推荐几个能带稍微大些负载的+5V电压转负电压芯片

网友:
这种芯片多啊,,就一般的DCDC芯片都可以做正转负

网友A:
MC34063,这个比较便宜,但需要使用外接元件稍多。

网友B:
通常有两种方式的电路
电荷泵电路, 元器件少, 没有电感. 到驱动功率较小, 噪声较大
DCDC 有电感, 功率较大, 体积较大
可以看看 34063 的资料

网友C:
使用开关电容方式的驱动能力都不强,7660通常就10多毫安。MAX860输出能力好一些,可以到50mA

网友D:
根据你需要的电压、电流去TI、LT、MAXIM等的官网选型。

网友E:
带载能力是重点考虑设计的,,一般的都会出现楼主的问题的

网友E:
我原来每次最多只能得到-4.75V左右的,不带负载的还好说,在-4.95V左右的。

网友F:
这个还是把具体的需求传达给芯片厂商的呗,他们是专业的

网友G:
这种LDO的负压芯片,带载能力一般不会很强的。当然,前提是你得预估你得负载大小。

网友H:
34063一般推荐的人很多,有具体的实现案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