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色环电阻计算器

楼主(2016-11-23):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很少读取色环计算电阻的了。

网友A(2021-01-28):
对于4色环电阻,其阻值bai计算方法位:阻值=(第1色环数值*10+第2色环数值)*第3位色环代表之所乘数

对于5色环电阻,其阻值计算方法位:阻值=(第1色环数值*100+第2色环数值*10+第3位色环数值)*第4位色环代表之所乘数

1、颜色代表阻值的意义: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2、颜色代表乘数的意义:黑-1、棕-10、红-100、橙-1000、黄-10000、绿-100000、蓝-1000000、紫-10000000、灰-100000000、白-1000000000、金-0.1、银-0.01

3、四色环电阻颜色代表误差的意义:金-±5%、银-±10%

4、五色环电阻颜色代表误差的意义:棕-±1%、红-±2%、绿-±0.5%、蓝-±0.25%、紫-±0.10%、灰-±0.05%

网友A:
电阻上面用了四道色环或者五道色环或者六道色环来表示电阻值 。可以从任意角度一次性的读取代表电阻值的颜色信息。

色环电阻是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的最多的电阻类型,无论怎样安装,维修者都能方便的读出其阻值,便于检测和更换。

网友A:
http://www.21ic.com/calculator     5色环电阻计算器

网友A:
网上有在线计算器,,,,,, 搜索色环电阻计算器看看

网友A(2021-03-28):
以利用色环电阻计算器来计算出两个电阻的最佳组合,让电阻值下降到标准值中

网友A:
四环电阻的读数(四环电阻的计算方法):4环电阻的第一环以及第二环分别表示电阻器阻值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有效值,第3环表示倍率,也就是第二位有效值后面零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