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双MCU进行通讯的时候SPI的两根数据线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6-11-23):
如题,在这里请教下经常搞开发的大侠们,,MCU的SPI总线的一共有4根线的,分别为MOSI 、MISO、SCLK、CS的,在这里我要问下的,在进行双MCU的SPI通讯过程中,两个MCU间的数据线是怎样连接的?是MCU1与MCU2的对应连接线为:MOSI——MOSI、MISO——MISO、SCLK——SCLK、CS——CS么?还是?

楼主:
目前,我的硬件上的连接是MOSI——MISO、MISO——MOSI,SCLK——SCLK,CS没有用的。。

楼主:
上边两种连接方式的,哪一种是OK的?CS管脚必须要采用的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cs的管脚是可以不用的就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边两种连接方式的,哪一种是OK的?CS管脚必须要采用的么?

CS是主机控制从机的选通。对于一主多从有用。

我碰到的问题是:

一主多从引用下,如果从机突发想请求主机通信呢?
除了增加另外的int,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思路?
欢迎探讨,谢谢!

网友C:
1、估计楼主对MOSI、MISO比较懵, 两块MCU通信,一主一从,MOSI---MOSI   MISO--MISO就行了(SCLK、CSS这里不讨论)
2、MCU1作为主机,MOS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功能就是MO(主机输出),SI功能就没了(可以这么理解)
   同样的道理,MCU2作为从机,MOSI的功能就是SI (从机输入),不知道我讲的是否明白?

网友D:
这个貌似直接连接的就可以的吧

网友D:
MOSI的是说作为主机的话,是信号输出的,作为从机使用的话,是信号的输入管脚的。

网友E:
硬件设计的时候就注意下总线的连接方式的

网友F:
这个做双机通讯时就不涉及到多主机设备的,CS管脚的可以不用考虑的。

网友G:
双CPU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H:
这个细节性问题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