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_ SendData 函数使用问题

楼主(2016-11-23):
stm32f103函数 USART_ SendData 一次只能发送一个字节,但是需要发送连续多个字节,也就是一个数据包;传感器才会返回响应的值,程序该怎么写呀?最好用程序说明!谢谢

网友A:
你自己定义一个协议包,有包头包尾,然后去识别

网友B:
但是需要发送连续多个字节,也就是一个数据包;传感器才会返回响应的值,首先你得让传感器知道你发送了这么多数据。

网友C:
能发一个就能发两个然后3个,乃至无穷多个

网友D:
判断 TC 条件加多次调用这个函数, 就可以实现

网友E:
你自己可以定义一个数组,一个个的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