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 不使能会倒灌吗?

楼主(2016-11-23):
向没有使能的dcdc buck输出端加入电压,会有倒灌问题吗?
会搞坏ic吗?

网友A:
大概BUCK的结构会是这样吧:输入---MOS管---电感---输出。
在输出加电压,输入应该会有电压,因为MOS管通常会有个体二极管。这时它可能会以最大占空比工作,但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无法关断二极管。
一般应该不会坏,但如果是两个MOS管做成半桥配置,还有个下管的话就危险了。。。。

网友B:
应该会倒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