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WIN7系統使用MDK的朋友,你們的NULINK正常工作嗎?

楼主(2016-11-24):
使用相同的MDK版本和相同的驅動程序,winxp下的版本顯示與驅動程序的版本號相一致;但是在WIN7下drive version卻要低很多。
win7插入使用NULINK要求降低NULINK固件的版本,然而即使降低了NULINK固件的固件版本也無法使用,會報告"can not parse algorithm file"錯誤。
請問大家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网友A:
我在win7 X64下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7 X64下用,正常

謝謝您的回復。
一直就卡在調試器這裡了,無法使用nulink下載和調試。只能用ICP 下載。
使用ULINK可以連接到目標芯片,但是卻無法下載和調試!只能用NULINK!
同是M0內核,在其他歐美的芯片上沒有不兼容ULINK或JLINK的情況。

网友B:
你用的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机器呢

网友C:
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已解決,感謝您的熱心回復。
是安裝路徑的問題,重裝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決,感謝您的熱心回復。
是安裝路徑的問題,重裝就可以了。

不要自己设置路径,安装软件都用默认的就行了。

网友D:
路径必须是英文的,不能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径必须是英文的,不能中文。

是我變更了路徑引起的。大家安裝Drive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路徑,或者直接使用默認路徑,以免發生不必要的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變更了路徑引起的。大家安裝Drive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路徑,或者直接使用默認路徑,以免發生不必要的麻煩 ...

对啊,以前我也遇到过,查了几天啊,。

网友E:
在WIN7 64位中用着非常正常

网友F(2017-05-23):
引用 楼主:
是我變更了路徑引起的。大家安裝Drive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路徑,或者直接使用默認路徑,以免發生不必要的麻煩 ...

请问是安装Nu-Link_Keil_Driver_V2.00.6561这个驱动的时候不要更改路径是吗???

网友:
下载最新版啊,我的win10系统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安装Nu-Link_Keil_Driver_V2.00.6561这个驱动的时候不要更改路径是吗??? ...

是安裝Keil時最好使用默認路徑,否則就會出現這樣的錯誤